四通接收机穿越问题

楼主(2016-05-16):
四通接收机是不是玩不了穿越机啊??

网友:
应该是的至少6通

网友A:
可以玩,不过只能玩一个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玩,不过只能玩一个模式

我飞控解锁都解不了,我CC3D  和NAZE32都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飞控解锁都解不了,我CC3D  和NAZE32都出问题。

都是有设置解锁方式的,CC3D是压杆解锁,具体怎么压要看你设置。
NAZE32在不主动设置解锁开关的条件下默认向右压油门杆解锁,你多看看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