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E32的问题。

楼主(2016-05-17):
NAZE32可以刷CC3D吗?CF的固件经常每15秒转一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固件

换那个版本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NAZE32自旋啊。。。每15秒转一度

15秒一度有影响吗?我觉得在15秒中可以手动修正一万次 就算有影响 换F3好了 为什么换 CC3D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秒一度有影响吗?我觉得在15秒中可以手动修正一万次 就算有影响 换F3好了 为什么换 CC3D呢?

我也在想LZ这个问题~~~

网友:
CC3D与NAZE32的硬件接法不同,要参照电路图来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秒一度有影响吗?我觉得在15秒中可以手动修正一万次 就算有影响 换F3好了 为什么换 CC3D呢?

问题是F3也会自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F3也会自旋啊。。

完全没影响

网友C:
中立点 油门行程都调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是F3也会自旋啊。。

亲 你觉得这种自旋对您的飞行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立点 油门行程都调好了?

都调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 你觉得这种自旋对您的飞行有影响吗?

问题是CC3D不会自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立点 油门行程都调好了?

futabat10J都调好了

网友B:
我没发现自旋 那么多人用F3 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发现自旋 那么多人用F3 应该没问题

开自稳。没15秒。正一度。飞控连接电脑后能看出

网友D:
强行矫正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强行矫正一下就好了

完全没用。校准完。还是会自旋。每15秒一度不多。但是起飞以后。。很明显。。经常飞着飞着机头就变方向。对新手来说。很严重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完全没用。校准完。还是会自旋。每15秒一度不多。但是起飞以后。。很明显。。经常飞着飞着机头就变方向。 ...

我想你是觉得自旋转弯时有点打横,是吧?其实那不是自旋引起的,而是油门和方向没有控制好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你是觉得自旋转弯时有点打横,是吧?其实那不是自旋引起的,而是油门和方向没有控制好的缘故!

室内飞啊。。就在自己家里客厅随笔飞飞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完全没用。校准完。还是会自旋。每15秒一度不多。但是起飞以后。。很明显。。经常飞着飞着机头就变方向。 ...

我的意思是,两种方法:
1、通过遥控上的微调,反方向微调俯仰、横滚、方向;
2、在使用cleanflight进行水平较准的时候,故意把飞机往飞行中自旋的反方向倾斜,然后再校准,之后再来看飞机的姿态。
有这个自旋的F3其实挺多的

网友:
遥控器微调不会?用了32或F3根本不想再飞CC3D OP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意思是,两种方法:
1、通过遥控上的微调,反方向微调俯仰、横滚、方向;
2、在使用cleanflight进行 ...

遥控是futaba的。都做了中立微调了。现在问题是不开遥控。上电连电脑和不上电连电脑。都能发现15秒跑一度。如果解锁飞起来的话。会明显一点。毕竟。飞起来悬停。跑的不是1度。是10度左右

网友:
吹毛求疵 要因为这个换回CC3D简直是买椟还珠 再讨论这个问题一点意义都没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遥控是futaba的。都做了中立微调了。现在问题是不开遥控。上电连电脑和不上电连电脑。都能发现15秒跑一度 ...

听说还一个办法,就是去cleanflight的CLI指令里面强行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说还一个办法,就是去cleanflight的CLI指令里面强行弄

求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