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G 3d云台单独连一个天7接收机后,怎么控制俯仰的问题

楼主(2016-05-17):
这几天废了很大劲,装了人生中第一架航拍多轴。用这个云台,做成了双控,云台手操作手,如图。但是云台连上接收机之后,遥控器只能控制左右滚动的转向,不能控制俯仰,云台接出来的给接收机线只有一个接头,我就自己做了一根Y线,插到了接收机的两个通道上,但是发现两个通道控制的都是左右滚动,

网友:
可能云台支持ppm输入吧

网友:
云台是单独供电的?如果是的话,那我猜测云台舵机线3根的中间那根是控制俯仰的,你把它和第一根对调一下,地线保持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一下

谢谢,希望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