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B500 sport 尾舵型号?

楼主(2016-05-17):
新入的SAB500 S  用标准舵机 4个舵机 加上4025电机 超重了。准备减肥,电机改回4020 1100KV ,斜盘舵机用DEKO HV6295 相信力量够了。尾舵也考虑用中舵 。现在就是不知道有没有改中舵的转接板?这样可以减掉120克左右。

楼主:
自己顶一下 !!!

网友A:
尾舵还是按说明书来用标舵吧,把斜盘换成中舵已经就很舒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舵还是按说明书来用标舵吧,把斜盘换成中舵已经就很舒服了

多谢了 我也查了 没有转接板卖

网友B:
包里就带的中舵的碳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包里就带的中舵的碳板

那是给斜盘用的 尾舵不行哦

网友:
不觉得很重啊
我用KST815+805X,4020-1350kv,5200mah电池
大桨换了fk 515,铂金100A定速85油门
非常暴力啊~

楼主:
我现在是用原装大桨,4025电机 1100KV   舵机和你一样。电调也是好赢100A V3  .k8定速2800  。自己再买的22T电机齿。不知道你是多少KV值?配多少T的电机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觉得很重啊
我用KST815+805X,4020-1350kv,5200mah电池
大桨换了fk 515,铂金100A定速85油门

我现在是用原装大桨,蝎子4025电机 1100KV   舵机和你一样。电调也是好赢100A V3  .k8定速2800  。自己再买的22T电机齿。不知道你是多少KV值?配多少T的电机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用原装大桨,蝎子4025电机 1100KV   舵机和你一样。电调也是好赢100A V3  .k8定速2800  。自己再 ...

我是 原配19T齿,KV比你高些1350,总体转速应该差不多
不过换了515大桨浮力好一些,所以感觉还是比较轻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