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蚁运动相机航拍的问题

楼主(2016-05-17):
各位大神们,小弟刚入手一小蚁运动相机,像挂四轴航拍,但是不知道调哪个分辨率用来航拍好?请大神们赐教!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分辨率能定越大越清晰呀

网友:
祯数越大越好

网友:
同问 哪位大师能说的详细点

网友:
当然是分辨率越大越好,帧数越大越好,两个无法共同获得的时候么优先帧数,保证高于30不能太低。但也没必要高于60.按这个原则再选分辨率高的

网友:
分辨率越大越好,帧数越大越好 , 4:3 满屏 地面看的舒服

网友A:
桢数高防抖

网友B:
1280*720  50P 16:9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80*720  50P 16:9 就可以了

好的!谢谢

网友C:
我好像用的1920*1080 60P,你这个怎么没有这个选项,最近都没看这个,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好像用的1920*1080 60P,你这个怎么没有这个选项,最近都没看这个,呵呵

是啊!就那么多个选项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