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求偉力K120自旋翻螺距曲線,gyro (舵螺儀)參数

楼主(2016-05-17):
偉力出廠3D 螺距曲線是30,40,50,60,70,但懷疑螺距太少,但改了又擔心電力超負荷,有沒有大大給提供?另外gyro(舵螺儀) 參數是多少?出廠是35。擔心做自旋翻時,尾巴不能找實。

网友A:
不用担心 什么都不改动力足够 感度是控制3 6轴的 和尾巴没有关系

网友B:
都会自旋翻了 边飞边调

网友C:
原设默认螺距是根据油门100来设定,确实不用怎么改。如果油门小,螺距应该稍微调大点。我美国手,觉得自旋翻和油门螺距的设定比较随意,主要还是右手要跟上尾巴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