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飞机求助

楼主(2016-05-17):
抛出就日地球怎么办头有点轻还日地球

网友A:
好大的桨,好像舵面也小,上视频,要不全靠猜

网友B:
电池炸成这样还能用吗?

网友C:
从图片上看你的纸飞机舵面太小,把舵面再增加一倍试试,还有要把重心调整在中线50%处,然后不开动力试着手抛,看飞机是不是滑翔,若滑翔那就OK

网友:
中心问题

网友D:
把那套木制的电机仓扔了,又是一个受害的!去淘宝上买22系列电机座和一根10x10木条,几元钱的东西吧。能自己diy个固定的也行,关键是电机的位置能降低3到4厘米。

网友E:
从飞机后部看向飞机前部,调整电机的安装角度,让电机轴的延长线穿过飞机的重心,略向飞机前部偏一点。
另外舵面也不能太大了,否则会反向偏航(你打左舵,实际却向右侧偏航)

你也可以尝试下V尾。

尽量将所有设备放置在飞机前部

网友:
飞机重心位置很重要,一定要调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大的桨,好像舵面也小,上视频,要不全靠猜

8寸的,舵面6厘米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炸成这样还能用吗?

已经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图片上看你的纸飞机舵面太小,把舵面再增加一倍试试,还有要把重心调整在中线50%处,然后不开动力试着手 ...

舵面6厘米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那套木制的电机仓扔了,又是一个受害的!去淘宝上买22系列电机座和一根10x10木条,几元钱的东西吧。能自 ...

买那种用木条的电机座?看到别人都是这种电机座呀,用kv板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飞机后部看向飞机前部,调整电机的安装角度,让电机轴的延长线穿过飞机的重心,略向飞机前部偏一点。
另 ...

舵面6厘米宽

网友:
舵面6里面宽有点小了,可以搜    学习论坛帖子做的纸飞机     这个尺寸,很好, 看看吧,用你现在的配置就行,只是重新再做一个,
按里面的配置可以让纸飞机垂直爬升。 这个尺寸的机机很飘,玩好了,每次都不用多大的场地,可以用手抛发射,降落时手接回收。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D1%A7%CF%B0%C2%DB%C

网友:
再有把你的2根碳杆加长吧,你现在的太短了,看看图片上的,还有论坛里其他人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买那种用木条的电机座?看到别人都是这种电机座呀,用kv板行不行

是的,你的是推力线太高,你不用这个也行,你把你的电机座上下倒个个,电机的位置要低于或者接近翼面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你的是推力线太高,你不用这个也行,你把你的电机座上下倒个个,电机的位置要低于或者接近翼面高度 ...

桨会打到kt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会打到kt板

往后移,你看我给你发的照片,机翼上有孔,那就是位置不对移过,在旧的位置遗留的扎带孔

网友:
试飞的时候可以带几个小石头在前面配重,舵面向上调一点就可以不要太多,舵面不能太大,否则会反向!还有那个碳管能不能再长点,推力线和翼面持平就可以,然后加大油门爽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