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cc3d问题,穿越区没人理,这里问问

楼主(2016-05-17):
脑子一热就买了一套250穿越,cc3d飞控,垃圾电机,垃圾电调。无gps。
问题来了,简单调试后,飞机可以起飞,起飞时候很稳,在空中飞也完全适应,可能玩直机习惯了。
但降落时,接近地面时飞机就不平了,摇杆几乎拉不平,然后炸鸡,炸了2次,一个电调直接挂掉。
我玩450,100s,977都能平稳降落。这货肯定是哪有问题,是啥问题?飞控调参没调好?还是震动太大飞控的陀螺仪数据出现偏移?
希望老手指教

网友A:
降到 10厘米高左右直接油门拉最低就行了. 不需要稳稳落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到 10厘米高左右直接油门拉最低就行了. 不需要稳稳落地的

多谢指教,回去试试,期待爽飞

网友B:
近地吹下去的气流比较乱吧 你一打舵乱的更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近地吹下去的气流比较乱吧 你一打舵乱的更厉害

之前没玩过,看来需要适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降到 10厘米高左右直接油门拉最低就行了. 不需要稳稳落地的

正解,穿越机的脚一般都是海绵,没一点事

网友(2018-12-13):
引用 网友C:
F3更好。

f7了都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