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 看看我的

楼主(2016-05-17):
调机械的 中立点0度 大奖对折 水平。怎么个调法啊?我调拉杆的长度。但是十字盘又不水平了。老手们说 把拉杆孔位放在舵机臂最内孔,我做了 俯仰拉杆 跟十字盘不成90度直角了 很歪。
电路板也按照帅呆的用软线链接了。 看看这样可以吗

,我手艺不好啊。焊不下来硬链接的脚 只能这样了

网友A:
这机不需要这么复杂的调整,直接飞

舵机臂的孔就按照原厂的装,十字盘目视调水平就可以了,然后调整螺距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不需要这么复杂的调整,直接飞

舵机臂的孔就按照原厂的装,十字盘目视调水平就可以了,然后调整螺距 ...

要是调水平了 是不是更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