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好盈V4 60A & 天蝎星HK-2520 1880KV @ KDS CHASE 360定速影响金鱼尾的问题

楼主(2016-05-17):
好像好盈电调的精灵和存储定速模式影响飞机产生金鱼尾的问题不止我一例吧?集思广益求解
最初以为装配不过关震动大、尾控制机构不顺滑、KBAR太LOW、尾舵感度、参数调校等方面因素导致尾巴不能棍子,后来经过一个多月排查,一一排除,飞机重新安装两遍,我对自己装飞机的水平还是很有自信的,尾控制机构比啪啪啪还滑刷,参数各种试,最后取桨后定速2800转,放工作台上店了桌巾,震动值4XX,装桨后空中震动值270左右,自认为飞机机械上已经达到一个很好的状态了,,但是,,,,,尾巴还是有点中频摆动
后来翻了下金鱼尾的帖子,发现有几位模友反应不用定速就能搞定,于是试了一下,果然,用直机线性油门模式,整个飞机就达到自己的预期要求了,,尾巴听话了,不摆了,参数回复KBAR默认值,动作很爽了!!

所以,问题来了,,好盈的定速不能用了嘛???还是需要怎么调呢???我看APP上还有个P值I值呢???
有没有大侠来指导下!!!!

网友A:
我看见被人说锁尾降低I可以消除金鱼尾,没试过,不大敢

网友B:
虽然HOBBYWING很多问题, 但这个定速造金鱼尾跟LOBBYWING真没关系, 因为试过其他ESC也一样, 例如 YGE/YEP 等

希望有大神解释一下

网友C:
p降低消除快速摆动i减小消除慢摆动  每次减5 别一次减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见被人说锁尾降低I可以消除金鱼尾,没试过,不大敢

跟KBAR的I没关系,我减到40一下,都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HOBBYWING很多问题, 但这个定速造金鱼尾跟LOBBYWING真没关系, 因为试过其他ESC也一样, 例如 YGE/YE ...

我觉得不能说是好盈的定速有问题换句话是不是应该说成是好盈的定速工作方式不适合这个飞机结构,还是怎么的??
但却是线性油门方式就能解决尾巴不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p降低消除快速摆动i减小消除慢摆动  每次减5 别一次减太多

哥们儿说的是KBAR里头的P值I值,还是电调设置里面的P值I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不能说是好盈的定速有问题换句话是不是应该说成是好盈的定速工作方式不适合这个飞机结构,还是怎么 ...

我的意思是开定速会造成这各问题不是只有好蝇一家, 我试过其他的电调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开定速会造成这各问题不是只有好蝇一家, 我试过其他的电调也一样

大侠使用的是什么机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侠使用的是什么机型?

KDS 360, align 500 都试过开定速有金鱼, 不理解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KDS 360, align 500 都试过开定速有金鱼, 不理解原理,

好盈直机电调技术支持推荐是电调内P值降低1、2档,I值保持4、5、6三个值内,再试试

网友D:
Kbar金鱼尾太多了 360金鱼尾也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Kbar金鱼尾太多了 360金鱼尾也很多,

请仔细看描述!!不然浪费你的时间回帖!!!

网友E:
v4降低电调定速感度会好。还是前段时间用mb定速发现的这个问题,在mb里的定速感度调低一点就好了。后来用v4定速的时候也是把定速感度改到比默认值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v4降低电调定速感度会好。还是前段时间用mb定速发现的这个问题,在mb里的定速感度调低一点就好了。后来用v4 ...

恩,随后按你方法试试

网友:
開定速電調會高頻開開關關維持馬達轉速
震動很明顯的
任何牌子都會有這個情形
改變電調感度或定速轉速可以避開對陀螺的干擾

网友F:
终于看到玩360的了,想问下普通悬停 转速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终于看到玩360的了,想问下普通悬停 转速多少?

2500-3000都可以

我是2600、2800、3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HOBBYWING很多问题, 但这个定速造金鱼尾跟LOBBYWING真没关系, 因为试过其他ESC也一样, 例如 YGE/YE ...

请问你指的YGE等电调,是不是类似花牌等?

楼主:
办法想尽了,,什么方法都试过了,还是解决不了!

最后一个办法,用KBAR的定速,使用V4 60A的RPM线到RX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