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0配6s 3110电机可行性

楼主(2016-05-17):
看到@加国飞手的配置建议,似乎F550 6s电池 3110电机可以达到挂狗续航25分钟?有意升级,望解答!!!!

网友:
25分钟 ? 别做梦了 , 3110 不平宜 , 放在f550有点浪废

网友:
F550的机架渣渣

网友A:
楼主喜欢550六轴,那还是S550好,zhangsir也说过,这个机架在国外都有很多粉丝

550的六轴最大桨就是10寸,动力2216 4s足以,推重比和效率OK
不过zhangsir也是用S550飞3系电机,这个也行,就是感觉桨还是小了动力有点发挥不出来

我自己的S550,2216 4s5200,飞行时间10min左右,下来单片3.6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喜欢550六轴,那还是S550好,zhangsir也说过,这个机架在国外都有很多粉丝

550的六轴最大桨就是10寸 ...

S550和F550的区别就是S550机臂有一定上扬?听说这个是增稳减载重的呢,有人用的S550 3110电机反响还不错,如果能把我现在的APM飞控和接收机什么的完美移植就好,反正S550也不贵,200多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