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模拟器问题,这里人多。

楼主(2016-05-17):
不知是论坛搜索功能问题,还是不断改版后,以前的老帖不容易找到。

直奔主题吧,G7模拟器
问题:
1.怎么设置头罩不掉?
2.一切熄火,鸡鸡就炸成粉,熄火降落还咋练呢?
贴图说话:

我控是T8FG。

楼主:
高手帮看下,哪里设置有问题?先谢

网友A:
有缘看到,其实之前我发帖讲过这个,还有视频教程,再发一遍给你。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OTQxNTc5NDI4==.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缘看到,其实之前我发帖讲过这个,还有视频教程,再发一遍给你。

感谢贾总,及时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缘看到,其实之前我发帖讲过这个,还有视频教程,再发一遍给你。

有没有G7下载地址给一个

网友B:
通常头罩不会掉啊!
如果你是单独下载的某机型,尝试再次完全覆盖导入,或删除后再导入。
或者就用现有的机型,练习来说,基本没太大区别。
想找跟自己真机一样的模型,没太大意义。

切熄火炸机
是切换后在空中炸机,还是落地炸机,还是什么?
有熄火降落这个专项练习。
如果你掉出地上的黄圈外,直机会粉身碎骨。
当然这个圈的‘范围’和‘效果’,是可以取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头罩不会掉啊!
如果你是单独下载的某机型,尝试再次完全覆盖导入,或删除后再导入。
或者就用现有的 ...

感谢回复。
1.掉头罩问题已经解决。按视频去做,可解决头罩掉落问题。
2.熄火问题具体描述是:离地两三米样子切熄火,飞机重重的摔下,粉碎炸鸡。没有任何浮力的感觉。目前尚未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1.掉头罩问题已经解决。按视频去做,可解决头罩掉落问题。
2.熄火问题具体描述是:离地两三 ...

熄火降落是离地20米高,
切熄火,
拉负螺距,
快到地面急推正螺距,
平稳着陆

20米算是很难的高度了,
越低越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