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个 自旋刷锅的问题

楼主(2016-05-17):
  飞跃680pro   悬停钉钉 都可以  但是左右转头 就出现刷锅 如何调整,请各位大神指导。
  左右都一样

网友:
楼主一个自旋刷锅我还以为进入直升机板块了

网友A:
刷错直升机固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错直升机固件了

多轴

网友A:
六轴不该会刷锅 , 提起对角机臂 , 看重心是否有偏差 及每个电机是否垂直没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六轴不该会刷锅 , 提起对角机臂 , 看重心是否有偏差 及每个电机是否垂直没偏

多谢多谢 之前看过DJI技术的解释 说 gps与主控 之间需要有夹角 现在改 比较难了 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办法了 中心都没什么问题 电机和电调都正 感度不知道要怎么调整 naza v2

网友B:
自旋时候有位置的漂移,就重新校准一下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旋时候有位置的漂移,就重新校准一下水平。

收到 多谢 我明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