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消防船改

楼主(2016-05-17):
最初买是为了在水塘里玩,后来看到很多大神做了修改,也想借此学习一下。我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航模,很多知识都是和卖家那里学来了。起初只是想装个汽笛,没想到后来越走越远了^_^。
先说下主要特点。1.保留原有玩具所有功能,2.有长鸣汽笛.3.有灯,包括隔水舱灯,驾驶室灯和探照灯,另外预留外接彩灯接口。
我的改造理想是最好看不出是改造过的。具体改造步骤如下。
1.操控部分,用塑料板做支架我觉得挺方便的。我用的是富斯i6遥控器后来刷了十通道。所以会看到里面接收器是ia10b。舵机的行程最大可以到60%,也比原来自带的要大很多。我设置的是55%.因为我这个发生过因为快速转弯而沉船的事故。
    我的控是左手油门,舵机接一通道,电调接2通道。
     整船用了两块9.6v镍氢电池组。其中水泵和汽笛使用副电直供,双电传设计,随时可以互换
2.灯控部分
    隔离舱和驾驶室一共用了30厘米的6v灯带,探照灯用两个5mm草帽灯并联。为了减少开孔,除隔离舱外,其他灯的连线都适用漆包线链接。使用了一个三路接收器取电开关来控制灯,接到遥控器的第十通道。
3.姿态部分
   由于多加了一组电池,就把原船自带的水泥块拿掉了。有时候船不能保持很好的平衡,这就需要转弯的时候多加小心,这就需要一个能快速调节船体平衡的东西。所以买来几个小磁铁加在船后,通过左右移动来调节船体平衡,非常方便。
    后记
这个船喷水是亮点,但也带来防水的问题,水会沿着水管流到隔离舱,所以平时我都不怎么喷水。外接彩灯是五米的rgb灯,效果很好,但我觉得累赘就拿了下来。
新手发帖,还请多多提意见

网友A:
没看到有喷水口

网友B:
强!比我改的好!请问,用什么电调带这么?交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比我改的好!请问,用什么电调带这么?交流下

用的是新雨160a,这个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有喷水口

用的还是以前的顶部喷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品图?

开灯的效果图

网友D:
首先得说改的非常不错,
其次建议把水仓去掉,用电池或其他重物代替。因为转弯的时候船体倾斜水仓的出气口会漏水,使船无法扶正导致沉默或翻船
水泵可直接在船底部取水       本人原有的船就是因为水仓气孔漏水侧翻沉默的
    还有雷达天线会动就更逼真了          本人个人见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得说改的非常不错,
其次建议把水仓去掉,用电池或其他重物代替。因为转弯的时候船体倾斜水仓的出气口 ...

谢谢您的肯定,您对翻船的解释的非常正确,让我茅塞顿开!雷达转动效果确实很好,网上见过改的。使用原船转向马达,安装在驾驶舱内,但具体细节没看清楚,那根轴是怎样连到转向马达上的呢?还有就是加装发烟器,冒烟也很好看,具体还不会弄。

网友E:
有点跟我相同,几年前我只是想把小孩的遥控船改造一下距离能远点,上了本论坛以后………… 竞速艇、固定翼、四轴、FPV都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点跟我相同,几年前我只是想把小孩的遥控船改造一下距离能远点,上了本论坛以后………… 竞速艇、固定翼 ...

看来这里的坑真深啊

网友F:
12l楼同感。孩子不玩了。我们却上瘾了

网友G:
改的不错,这电池能玩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12l楼同感。孩子不玩了。我们却上瘾了

是啊,现在我就看攀爬车,喜欢的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改的不错,这电池能玩多长时间?

说实话,改完灯之后就没怎么长时间玩过。没加灯之前,低强度能玩1个小时吧

楼主:
增加了6v 100转小电机,让雷达转了起来。

网友B:
请问楼主,如果用原来的电池和水泵,怎么实现喷水呢?再用一个电调?我改的比例控好了,保留原动力。但不知道怎么连接水泵马达了。请说的细致一些好吗?我纯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如果用原来的电池和水泵,怎么实现喷水呢?再用一个电调?我改的比例控好了,保留原动力。但不知 ...

其实一个电池也是可以的。你可以从电池上外接出一个接头,然后连接一个能够外接电源的遥控开关.要控开关的输出接水泵,控制端接接收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一个电池也是可以的。你可以从电池上外接出一个接头,然后连接一个能够外接电源的遥控开关.要控开关 ...

谢谢!如果用独立电池的话,是用电调控制吗?什么样的电调合适?插在接收器的5或者6通道行吗?你是怎么改的?

网友H(2016-10-08):
仓里的人偶在哪买的,能私信给个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仓里的人偶在哪买的,能私信给个链接吗?

这个不是单独买的,是以前买的乐高玩具里带的

网友(2020-08-07):
写的很好,已经转载至模吧 www.moz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