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艇环氧树脂选择问题

楼主(2016-05-17):
买二手的,不知道船身什么材料,请问能用下面这种环氧胶修补嘛?还有修补要注意什么,谢谢指点了~~

网友A:
直接腻子粉刮平就行了,补了还要喷漆,这点坑都受不了就不要玩了,难免会有掉漆坑洞

网友:
这个是MONO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腻子粉刮平就行了,补了还要喷漆,这点坑都受不了就不要玩了,难免会有掉漆坑洞

还有一个地方历害点,这种胶补行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地方历害点,这种胶补行不?

如果是我我应该不会用这种...

网友C:
玻纤材质本来就是用环氧胶制作的··用环氧胶修补肯定没问题···不过你这种铁罐的环氧胶我确实没见过··只要没有腐蚀性应该没问题···如果是表面损伤不漏水的话就不要用环氧胶··越补越难看··干了以后不光滑··很难打磨··如果漏水的话去五金店买瓶AB胶··几块钱··肯定可以用···

网友:
就汽修店的腻子粉,掺和了自己补

网友:
呵呵,如果船体撞裂了不光要用环氧胶还要用玻纤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我我应该不会用这种...

这种胶差?那能推荐一种嘛?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玻纤材质本来就是用环氧胶制作的··用环氧胶修补肯定没问题···不过你这种铁罐的环氧胶我确实没见过·· ...

好的,知道了,谢谢

网友D:
船身上那些是不是开的孔来的?是的话还不能直接用树脂补,再说这么大个洞树脂也挂不住,建议先雕块玻纤板或者碳纤板把洞堵上然后再上树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船身上那些是不是开的孔来的?是的话还不能直接用树脂补,再说这么大个洞树脂也挂不住,建议先雕块玻纤板或 ...

船尾有些是,己经用环氧树脂补了的

网友:
可以,用風筒吹下,更易流動滲透進細小空隙,更好的混合物反應更硬更美觀,可用原子筆的墨染色。

网友E:
这几个孔是自翻时候进水孔吧… ?

网友:
环氧一般都是E51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几个孔是自翻时候进水孔吧… ?

是的,带自翻功能的

网友:
船一边的那么多孔是做防翻的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带自翻功能的

请教大师,防翻怎么做能画个草图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F:
请教大师,防翻怎么做能画个草图吗。

  • 大俠能把进水孔怎样与动力系统分隔的结构拍照片传上来,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 大俠能把进水孔怎样与动力系统分隔的结构拍照片传上来,万分感谢。

  • [精彩图片及视频]腾翔碳纤剑3安装 (更新了插水视频) http://bbs.5imx.com/mobcent/app/web/index.php?r=webapp/share&tid=1208273&forumKey=vuXiNyyUWQ8TyNVIy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