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新手飞应给注意几点

楼主(2016-05-17):
今天下午飞四轴经验不足差点飞炸了

楼主:
几次起飞心里慌慌的的特别紧张

网友A:
我刚开始飞的时候都不敢飞过头顶高……心里那个紧张呀

开定点飞,很好控制

楼主:
嗯嗯,对遥控很不熟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开始飞的时候都不敢飞过头顶高……心里那个紧张呀

开定点飞,很好控制

你之前飞的时候场地在哪里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之前飞的时候场地在哪里飞的

荒废的农田,草也长得高,不怕炸。   遥控多飞几次就顺手了

网友B(2016-07-13):
首先就该选择一款比较适合新手飞的飞控,比如拓攻T1还蛮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就该选择一款比较适合新手飞的飞控,比如拓攻T1还蛮适合

飞过了,有点吓人油门打到50%突然就飞了

网友:
你是用姿态模式起飞的嘛,应该是调参上油门感度没有设置好

网友:
飞之前至少要熟悉遥控的每一个通道。找没人的地方飞啊。炸了也不丢人啊。

网友C:
先熟悉遥控器各个通道。不用飞机只用控练习,快速反应每个通道对应的飞机姿态,然后打摇杆想象飞机的移动。飞的时候先练习三米悬停,用姿态模式或者定高模式,机尾对着你。然后练习机头对着你和两个侧面对着你,这是四面悬停。然后练习十米高度的。最后练习飞八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熟悉遥控器各个通道。不用飞机只用控练习,快速反应每个通道对应的飞机姿态,然后打摇杆想象飞机的移动。 ...

嗯嗯,最近飞了的感觉不错!给客户演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