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x x50 脚架太脆,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2016-05-17):
这个机子脚架是碳纤维的,样式是挺好看,就是太脆了,落地稍微重一点就裂了,有木有可以替代的脚架呀?在某宝上看见有一种rjx 600的塑料脚架,可以通用不?

网友A:
用500系列的脚架在它的脚架连接板上打孔拧螺丝替换安装就可以了。推荐试试泰式x4的脚架,这个很结实。我500系列的飞机都是改装泰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500系列的脚架在它的脚架连接板上打孔拧螺丝替换安装就可以了。推荐试试泰式x4的脚架,这个很结实。 ...

RJX X-TREME X50 应该算是600级的吧?

楼主:
或者使用600级的脚架也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RJX X-TREME X50 应该算是600级的吧?

哦,看错,还以为500.那就用x7的,或者亚拓600的。都很粗壮。我的SAB700碳纤脚架也不行,时间长连接件就变形了,后来我改成X7的,很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