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一直抖,桨转不起来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5-17):
电机空转好好的,一连上轴给油门就抖,转不起来。用手转没感觉不顺畅啊,之前以为电机消磁换了一个还这样,难道是电调坏了?

网友A:
如果空转明显转速很快而且油门收完了电机也要很久才能停下来就是明显的消磁了···消磁电机就没劲···所以连上轴后有一点阻力就转不动

网友B:
是不是螺丝钉顶到线圈了

网友C:
应该电调
缺相了

网友D:
如果把三条电机线的任意一条断开(缺相),电机还能启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空转明显转速很快而且油门收完了电机也要很久才能停下来就是明显的消磁了···消磁电机就没劲···所 ...

电机徒手转阻力还是很强的,也不会很慢才停。应该没有消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螺丝钉顶到线圈了

哪个位置的线圈?我连电机都没有上螺丝固定,就是轴锁住了。

楼主:
是电机缺还是电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电调
缺相了

就是说电调其中一根线脱落了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把三条电机线的任意一条断开(缺相),电机还能启动吗?

空载的情况下我拔一根线它是在抖,然后插上可以转,就是连到轴上就跟拔了一根线一样。

楼主:
可是空载正常啊,不抖。就连轴后跟缺相一个症状。

网友:
持续关注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载的情况下我拔一根线它是在抖,然后插上可以转,就是连到轴上就跟拔了一根线一样。

电调坏了。

网友E:
老创新船? 偷偷问下, 会不会是轴不直, 较劲? 震动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创新船? 偷偷问下, 会不会是轴不直, 较劲? 震动大么?

软轴的船,就算角度不直一点点也没事的吧。
老船,之前低速的时候会抖转不起来,可是换了个电机现在就是抖。

网友:
坐等正解

网友F:
换个电调试试

网友G:
分析各种征象跟评论得出结论是电调坏了!现在你可能需要我的电调了!卖只飞赢佳乐90A 新版电调,才下水玩了一次有意请致企鹅4645693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