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的轴承

楼主(2016-05-17):
1.5x4x1.08轴承 大奖夹的。这个规格的淘宝都没有啊?

网友A:
可以用1.5x4x1.1的,中联胶圈有弹性的,飞飞就顺滑了。。。

网友B:
大桨夹的轴承不用买,因为买了也换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桨夹的轴承不用买,因为买了也换不了

换977的塑料的

网友:
后面要加轴承两个字搜就有
1.5x4x1.08轴承

0.75元那个就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1.5x4x1.1的,中联胶圈有弹性的,飞飞就顺滑了。。。

这个规格的轴承似乎也可以。这样的话拧螺丝一开始会比较紧,拧紧后铝片会被嵌进胶圈里。这样桨夹和旋翼头之间就不会有晃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规格的轴承似乎也可以。这样的话拧螺丝一开始会比较紧,拧紧后铝片会被嵌进胶圈里。这样桨夹和旋翼头 ...

我买的副厂金属桨夹里的轴承应该就是这个规格,射了两次桨才发现原来是因为螺丝没有拧紧。用两把螺丝刀使劲拧紧后,铝片就看不到了。比原厂要紧很多,不用上螺丝胶也不用担心会射桨。实际测试情况:之前如果胶圈磨损后机身会晃。换现在,机身相当牢固,完全不会有晃动情况。

所以1.5x4x1.1这个规格的轴承我也是认为比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