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26cc粗调遇到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6-05-17):
如果机器启动起来以后运转不稳定很快熄火了,大多是因为机器富油了。在启动的状态下缓慢收紧L油针,让怠速慢慢达到最高,直到再收一点转速就忽然下降了的时候,这就是怠速最高点,在这个点把L油针放大5分钟角度,L油针就粗调好了
但是我的L油针调到用微力紧不动了也没有出现怠速下降,不知道什么原因
请各位朋友指点。谢谢!

楼主:
我的是船水冷的,在岸上调的

网友A:
你的调试方法有问题,一般26CC的L和H油针可以促使设置为1圈-1圈半,低速油针先不用管,先调高速,全油门把转速调到最高,这样高速油针就调试完成了,然后再来调低速油针,调整低速油针只要确认这2个测试没问题就可以了,不用太精确:
1. 怠速走30秒急推油不熄火
2. 中高速走30秒急收油不熄火

然后再简单的凭感觉测试一下加速是否顺畅,就是怠速过渡到高速是否平稳,没有延时,这样就完成了

楼主:
设置为1圈-1圈半发动机不着火

很难启动,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调试方法有问题,一般26CC的L和H油针可以促使设置为1圈-1圈半,低速油针先不用管,先调高速,全油门把 ...

你的方法是甲醇的主副油針吧?汽油确定也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方法是甲醇的主副油針吧?汽油确定也是?

我确定,多数汽油机都是在1圈-1圈半左右,如果超过2圈-2圈半以上,可以基本断定要么化油器有问题,要么其他地方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为1圈-1圈半发动机不着火

建议检查进气阀(膜片有无破损)和换个化油器试试。。汽油机汽缸活塞曲轴方面不容易出问题,问题比较多的就是化油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调试方法有问题,一般26CC的L和H油针可以促使设置为1圈-1圈半,低速油针先不用管,先调高速,全油门把 ...

怎么才能去定高速油针是最高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才能去定高速油针是最高状态

一般用转速表,没有转速表或者无法用转速表测量的情况下只能靠听声音了,全油门情况下调整h油针到最大转速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确定,多数汽油机都是在1圈-1圈半左右,如果超过2圈-2圈半以上,可以基本断定要么化油器有问题,要么其 ...

我指的不是圈數。是H和L錯調的順序。26cc的汽油機的化油器不是甲醇機的結構了。調機是先調L再調H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指的不是圈數。是H和L錯調的順序。26cc的汽油機的化油器不是甲醇機的結構了。調機是先調L再調H吧?

先调h再调l,因为你L调好以后再调H, L又不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调h再调l,因为你L调好以后再调H, L又不对了

這個要看化油器的。不同化油器的調試方法不同。不是一刀切的。船用26CC的化油器和車用的化油器是一樣的。化油器上的按油泡的那種。調試可以參考下車有的調試。先找L針的高抗點。H針是在跑時再來細調。

网友:
手法不同。调试方法也不一样。

楼主:
但是我的L油针调到用微力紧不动了也没有出现怠速最高点

楼主:
L油针调到用微力紧不动了也没有出现怠速最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