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16-05-17):
请教大虾们怎么能把伺服电机改成不用驱动器。手里有几个皮肤电机。就是没有驱动器

网友A:
打赏?怎么还用支付宝、微信支付?没弄明白。谁详细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办不到。结构决定了他的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赏?怎么还用支付宝、微信支付?没弄明白。谁详细解释一下。谢谢!

也不懂

网友B:
要不我跟你换!我有普通电机。单相!高低压,三相,高低压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我跟你换!我有普通电机。单相!高低压,三相,高低压都有。

有没有体积小功率大的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体积小功率大的电机

请说明一下功率和外部尺寸!有的无所为。

网友(2019-02-12):
引用 网友A:
打赏?怎么还用支付宝、微信支付?没弄明白。谁详细解释一下。谢谢!

用惯了随大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