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机怎么啦??

楼主(2016-05-17):
我的
电机
怎么啦??我的电机怎么啦??我的电机怎么啦??

网友A:
松了,找厂家换一个吧

网友B:
卡簧丢了吧?

网友C:
可能背面卡簧掉了,可能几米螺丝松了或者掉了,轴串动了

网友D:
是郎宇2212吧,我的也是这样,卡簧掉了没得换

网友E:
应该是轴与转子松了,可能是转子上的机米螺钉松了,轴有拉出来的情况。另外,电机的组装也不准确,定子偏上了,所以才会一松手转子退出了。

楼主:
我这个电机还能正常旋转的

网友F:
是不是轴松了

网友G:
四楼说得对,自己可以解决的。

网友H:
卡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