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PM2.8的F450PID默认值,或者适当PID值

楼主(2016-05-17):
求APM2.8的F450PID默认值,或者适当PID值

网友:
重刷固件

网友A:
注意看MP的版本,要和这个MP的版本一样,然后照这个参数填进去,可以稳定起飞,然后到无风的环境进一步自动调参

网友:
我的电脑识别不了apm怎么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看MP的版本,要和这个MP的版本一样,然后照这个参数填进去,可以稳定起飞,然后到无风的环境进一步自动 ...

我是小白,请问mp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6-08-02):
普通F450 机架,新西达电机、电调,起飞重量1200克左右,自稳很稳,定高模式无风,空中定钉,试试吧。注意:此机浆要用普通的彩色软浆,不能使用硬浆,否则振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