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s尾电机不转了!

楼主(2016-05-18):
不转了
头天还飞的好好的,第二天尾电机不转了,检查电机接线好的,怀疑尾无刷程序掉了,哪位大侠知道怎么刷?

网友:
我的飞机返厂中

楼主:
请问是同样问题吗?

网友:
首先确认主电机是转的,然后将尾电机接到主电调上, 推油门,尾电机如果不转, 还是电机问题。

楼主:
尾电机测试正常,确定电调板尾巴部分坏了,主无刷正常,谁知道怎么刷,或者谁手上有坏100s电调收一个

网友A:
返厂吧。。。不见得刷固件就能好。可能是MOS烧了。。。驰援反厂很厚道。基本就是来回邮费。你回来的时候还能顺带捎点配件。。。就是有点耽搁时间。再快也要一个多礼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返厂吧。。。不见得刷固件就能好。可能是MOS烧了。。。驰援反厂很厚道。基本就是来回邮费。你回来的时候还 ...

能不呢能提供驰援售后联系方式。

网友:
这个我可以帮到你,我hcp100s以前返厂过 ,钟飞龙 电话020—62326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