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好盈40A怎么也保护?

楼主(2016-05-18):
刚装的450 pro,铂金40A,飞越的电机,装好第一次在家试机,转了估计30s吧,偶然发现电机电调都挺烫,当时也没在意,昨天去室外飞,新手就悬停,3分钟声音就软了(开始还以为没电了,后来才知道这就是电调保护),一摸电调很烫。断断续续飞了6电郁闷收工。后来翻出说明书,把低压保护改成low,pwm改成8(默认12),天色已晚,只能在家试了试,好像没那么烫了。想问下大家是怎么回事?还有就是进角是什么意思,现在是默认的15,需不需要改小?

网友:
我昨天也是的,在家里没事,等出去试飞了一会就断电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回来换了一个,等出去飞了才知道

网友:
我的40a挺正常。

网友:
怎么回事呢

网友A:
40A铂金的话,用在450上,就算非常暴力也不会保护。

网友B:
低油門大螺距會太熱跳保護
油門調到85%以上就沒發生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油門大螺距會太熱跳保護
油門調到85%以上就沒發生過了

螺距我都量过,最低-2,中点5.5,最高10,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40A铂金的话,用在450上,就算非常暴力也不会保护。

请问这个好盈 40a 定速如何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好盈 40a 定速如何 ?

我飞曲线,没有定速

网友:
我的铂金40A,定速飞了几年了,没啥毛问题。一直比较暴力的乱整,估计电机轴承快完了。定速很简单,说明书上有,高定速,80油门差不多了。铂金40A定整是用曲线来计算值的,跟新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