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cc固定翼装车求教。

楼主(2016-05-18):
想入30cc汽油固定翼,现在纠结于装车问题,请老手指教!多谢!
1:车型凯美瑞,后排不能放倒,所以只能放在驾驶室,能装车吗?可以的话最好上个图。
2:会不会把副驾驶座弄得很脏?
再次谢过!

网友:
我是三厢车,副驾驶放到最低,1米8的机勉强好放,脏还好,主要是轮子和座椅接触。

网友A:
三箱Polo,只把副驾驶椅子放倒,放领航60cc

网友:
前排放倒,轻松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箱Polo,只把副驾驶椅子放倒,放领航60cc

能放60cc?
那样就放心了。

网友:
这个可以借鉴

楼主:
这样太张扬了吧?
北 京的JingCha会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太张扬了吧?
北 京的JingCha会管的。

不会 我在重庆这边 专门装上车 去问了交警的 可以 的!只要绑得结实

网友:
就平时的自行车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放60cc?
那样就放心了。

我的60cc长度2.08米,要拆掉平尾和垂尾就能装下,另外通气空和排气管最好堵上,车里和屋子里就都不会有汽油味。

网友:
30cc的我也装过,不用拆掉平尾和垂尾就能放

网友B:
看是什么飞机了,上单翼30cc的话最大的翼展可以到2.8米,机长1.9米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决定了上35C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是什么飞机了,上单翼30cc的话最大的翼展可以到2.8米,机长1.9米

20CC最大翼展能到多少  推荐几款或淘宝链接,谢了

网友C(2016-08-02):
引用 网友A:
三箱Polo,只把副驾驶椅子放倒,放领航60cc

两箱的POLO能不能放进去?想搞台领航的60CC或者50CC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箱的POLO能不能放进去?想搞台领航的60CC或者50CC

两厢Polo更没问题了,后排比我的三箱Polo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