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刷PX4固件炸鸡

楼主(2016-05-18):
我用的S500机架,PIXHAWK板子,刷APM程序的时候飞到很稳,参数默认情况下用定高、定点模式都飞的不错。但是昨天刷了PX4的程序,起飞后切定高就飘的厉害,再切定点居然晃了两下后就直接翻滚摔到地面了,太吓人了。

想请教各位模友,PIXHAWK刷PX4能飞好么,需要特别调参么?

网友A:
用APM固件,资料很多,调试教程也很多;何苦非要用PX4原生固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PM固件,资料很多,调试教程也很多;何苦非要用PX4原生固件呢!

不就是为了折腾么

网友B:
这精神,赞一个,不是说px4固件比ardupilot更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精神,赞一个,不是说px4固件比ardupilot更稳吗

不是的, apm比px4的固件成熟太多太多

网友:
APM固件相对历史悠长,使用开发维护人群很多,所以很多人参与、更新很快,故障率就低;而PX4固件,使用人群就好很多,越少人用,问题越难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