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PRO飞穿越,PID如何调节

楼主(2016-05-18):
2台280的穿越,飞控都为APMPRO,只有电机和桨不一样,其他的重心、设备安装位置,甚至连重量都一样。一台的电机为2204  2300KV  6040桨,另一台为2208KV2000,5030三叶桨,现在2208KV2000电机的那台很好用,PID图片如下,请问,2204  2300KV的那台在PID参数上要怎么调整下才能和2208KV2000的手感类似?这个是比较稳的2208电机的PID

比较稳的2208的PID

比较稳的2208的PID

网友A:
先用你另一台的参数 带上笔记本电脑 边飞边调 pid每个人 每台机都不同的 不能照抄 一般调到风吹不抖  大舵量打舵不抖就可以了  稳就什么pid都很稳的 所以有些人直接默认参数飞也行
apm的特点就是稳 更适合大块头的航拍机 所以高手穿越都不会用这飞控的 你怎么两个飞机都用apm啊 一台用f3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你另一台的参数 带上笔记本电脑 边飞边调 pid每个人 每台机都不同的 不能照抄 一般调到风吹不抖  大舵 ...

手法烂,最起码APM有气压计定高,虽然很不是很准,但是不至于对高度的控制太灵活,有时候舵量大了,不会上下浮动的太厉害!

网友:
用AMP飞穿越就是不爽。

网友:
以前用mini apm 飞过250,你先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