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再遇险情!

楼主(2016-05-18):
刚才外面操场飞飞机放电,再次遇到gps定位模式下飞机突然向一侧猛飞,还好切姿态救回来了。naza好吓人…是不是该换飞控了? 失控时云台朝向突然变化,原来向前跟随模式,失控后云台朝向右后方依旧跟随模式。忘记开dvr了,失控当时看屏幕6颗星。
以前另一架飞机nazav1遇到过几次类似情况,有时能救回来有几次救不回来。这次nazalite也遇到了,分析罗盘干扰可能性较大,但诡异的是云台朝向怎么会变了?跟随模式控制不了方向的啊,如果是空中断电默认也不是跟随模式呢!

网友:
昨天晚上,我飞V1  650,一样.

网友A:
是指南针数据异常,GPS权力值任处于主控状态,  建议换GPS(指南针在GPS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指南针数据异常,GPS权力值任处于主控状态,  建议换GPS(指南针在GPS里)

用的原装gps啊,非凡的比原装好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原装gps啊,非凡的比原装好么?

我是说你当前用的GPS指南针估计被磁化了,看看指南针的模数正不正常,不正常就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你当前用的GPS指南针估计被磁化了,看看指南针的模数正不正常,不正常就换吧,

哦 谢谢 有时间去看看。这个磁化一般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谢谢 有时间去看看。这个磁化一般什么原因导致的?

你放飞机的地方, 修飞机的地方, 拆飞机的地方,有高磁力的东西在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