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调装在电机正下方会不会有影响

楼主(2016-05-18):
以前没有这样装过,最近要装一台多旋翼,因为比较贵所以我想问问清楚,老鸟指点啊

网友A:
我们一直都装在下面的

网友:
没问题的!

网友:
没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一直都装在下面的

嗯嗯,谢谢

网友:
没问题的

网友:
会有影响。
比如电机线短了,电磁辐射干扰少了;
比如能被桨气流吹到,更凉快了;
比如机臂管子里只需走正负两根动力线了;
比如维护电调不需要拆卸中央板了
。。。。

网友:
没有影响,倒是有好处。降低电调温度,调试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