昊翔台风H480遥控器安卓系统,那是不是可以自己安软件

楼主(2016-05-18):
遥控器就是太大笨重了,15寸笔记本,安卓系统,开机要38秒
另外今天忽然觉得要是给typhoon H遥控器,装个软件,很是逗逼,能变飞边看电影啊

typhoon H的跟随还是太尴尬了,15寸笔记本电脑抱在手上的既视感,哎
另外有个遥控器细节,有三种飞行模式,智能模式,角度模式(GPS),返航模式。然而只有角度模式下能壁障,智能模式下能跟随,不能既跟随又壁障,如果把模式切换在智能模式,遥控器和飞机GPS信号良好的情况下,自动进入跟随模式,且飞机是无头的。
感觉昊翔的SMART模式逻辑难懂

网友:
我估计可以,虽然没什么意义,但是总觉得这样设计会有漏洞百出的感觉,会不会有大神破解昊翔的遥控器  影响到飞行安全?
遥控器就是内置了一个Intel芯片的安卓平板

网友:
楼主可以玩消消乐···
遥控器太笨重了,让我想起来了华科尔F12E也是这种一体结构,确实销量一般啊。。
另外屏幕选材也应该着重,不让看不清怎么玩啊,用遮光罩比较low

网友:
大写的尴尬之抱着笔记本的奔跑吧兄弟。。。话说GPS跟随那在信号不好的地方怎么办,在城市几乎无用啊。。。然而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在城市飞行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