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05-18):
我有一台八轴机悟空的控,电脑检查下来都没有问题,可为什么油门一推就往前翻。注:之前陀螺外壳收过伤

网友:
顶一个!不懂

网友:
你这样问各种可能性都有,就相当于问你自行车不能骑了怎么回事。

网友A:
最好检查一下混控,正反桨,这类低级错误容易被忽略,我曾经就出现过这类问题,查半天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检查一下混控,正反桨,这类低级错误容易被忽略,我曾经就出现过这类问题,查半天结果。。。。

都没有问题,电机的正反还有桨全部检查了

网友:
那你就要检查各个电机和电调了,之前我们有个大四轴一直出现炸鸡的问题,后来就发现其中一个电调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