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D F16

楼主(2016-05-18):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T

楼主:
视频压缩的太严重了 不清楚了

网友:
谁拍的啊!!!!最后好看的没拍上。
黄赛F16的配置说说呗。

楼主:
飞翼90金属涵道 飞翼130a电调 9克金属舵机7个 没开垂尾 6s5500 40c电池

楼主:
视频中有两次断油 后发现是接收机问题 换接收机后未出现类似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视频中有两次断油 后发现是接收机问题 换接收机后未出现类似问题

楼主什么接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翼90金属涵道 飞翼130a电调 9克金属舵机7个 没开垂尾 6s5500 40c电池

楼主我的也是这个配置,请问起飞开襟翼吗?传授一下经验,有空也准备试飞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什么接收?

乐迪at9 9通接收机 后来换了一个六通的就没事了 这下找到之前雅克炸机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的也是这个配置,请问起飞开襟翼吗?传授一下经验,有空也准备试飞一下,谢谢!

起飞没开襟翼 只要找好重心 基本可以平飞 副翼舵量我设置的55% 升降1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翼90金属涵道 飞翼130a电调 9克金属舵机7个 没开垂尾 6s5500 40c电池

起飞重量多少?我的都开3公斤了。
另外我觉得这个飞机飞起来不稳定啊,一会上去一会下来的,控制不好就得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飞重量多少?我的都开3公斤了。
另外我觉得这个飞机飞起来不稳定啊,一会上去一会下来的,控制不好就 ...

测了一下 起飞重量大概2.3kg 找好重心就行 不然就会一上一下 控制不好就会炸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乐迪at9 9通接收机 后来换了一个六通的就没事了 这下找到之前雅克炸机原因了

怎么我们情况一样,我也是接收机接触不行炸了130啊,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了一下 起飞重量大概2.3kg 找好重心就行 不然就会一上一下 控制不好就会炸

是不是错了,这个配置应该是3.2公斤,怎么是2.3公斤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我们情况一样,我也是接收机接触不行炸了130啊,哈哈

哈哈

网友(2016-07-20):
可以看下电池仓那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