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mm翼展海風

楼主(2016-05-18):
800mm翼展海風

幾天前XX上初出現一款800mm翼展海風,正考慮入手,未清楚結構,不清楚副翼aileron能否拆卸便攜?在本壇搜得都是一米多的版本,請問有沒前輩玩過這800mm海風?分享一下。

网友A:
我有一架某宝一百多淘的800MM翼展的小海风,两年前的了,不知是不是你说的这款。这机说实话飞起来速度有点快、灵活得有点“贼”,副翼舵机在主翼中央,可改成机翼可拆装的,我就改成了全部可拆装(包括平尾)平时放在箱子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架某宝一百多淘的800MM翼展的小海风,两年前的了,不知是不是你说的这款。这机说实话飞起来速度有点 ...

謝謝,價錢相約,可能就是了,不懂靈活得有點賊甚麼意思?

小海風規格沒翼面積及翼負載數據,看其他人一米海風翼負載原廠標示有50/dm^2,估計小海風都是快的,快慢沒緊要,便攜才緊要。

网友B:
海风很靓,不知道操控性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海风很靓,不知道操控性怎么样

速度快、灵活,降落要小心些,不然易翻扣,飞起来有点刺激。不适合新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價錢相約,可能就是了,不懂靈活得有點賊甚麼意思?

小海風規格沒翼面積及翼負載數據,看其他 ...

有點賊就是不太受控制,飞行有时不太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點賊就是不太受控制,飞行有时不太稳定。

謝謝,看樣子翼面積機身比例不大,看別人的海風影片速度都是快的,一個例外加大翼面積即變慢機的,心裡有個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看樣子翼面積機身比例不大,看別人的海風影片速度都是快的,一個例外加大翼面積即變慢機的,心裡有 ...

不客气!我也是加大了翼面积,只是不像那位前辈加长加宽了翼展,而只加宽了机翼,这样翼面积增加没那么多,速度慢一些但没慢那么多。

网友C(2016-12-07):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我也是加大了翼面积,只是不像那位前辈加长加宽了翼展,而只加宽了机翼,这样翼面积增加没那么多 ...

你好!我也是前不久才买了一套小海风,有的小配件还没到,所以没组装完工。第一次买水机玩、没经验,请教一下:你的小海风“加宽了机翼”。怎么加的?加装机翼前缘还是后面?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也是前不久才买了一套小海风,有的小配件还没到,所以没组装完工。第一次买水机玩、没经验,请教 ...

后来我已经去除了加宽的部分,因为加宽后一点也不好飞!建议对机体不要作改动,唯一建议改的是可用更小的电池,我用500MAH的3S电池后整机重量轻了,好飞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来我已经去除了加宽的部分,因为加宽后一点也不好飞!建议对机体不要作改动,唯一建议改的是可用更小的 ...

好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后来我已经去除了加宽的部分,因为加宽后一点也不好飞!建议对机体不要作改动,唯一建议改的是可用更小的 ...

你好!谢谢你的建议,我用500MAH和650MAH的各两块电池,上星期六、首飞四块电池。用小电池飞、还可以的,就是一个人玩水机、没拍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谢谢你的建议,我用500MAH和650MAH的各两块电池,上星期六、首飞四块电池。用小电池飞、还可以的, ...

不客气!恭喜首飞顺利!这小海风只要控制好重量,还是很好飞的,以前总是以为它翼面积不够所以飞起来有点贼,后来把重量减下来才发现轻了之后一点儿也不贼了,很好飞。

网友:
减小翼载荷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