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飛控無法連接無法刷固件

楼主(2016-05-18):
我的f3兩個燈都會亮就是連接不上cf
,也無法刷固件一直出現
NO resbonse from the bootloader,Programming Failed

也短接了boot還是不行,請問哪位大大可以給個解救方法

网友:
我的f3可以连接可以调参就是不能升级,请大神们求解

网友A:
我昨天也是一樣的問題 , 攪了一整天 , 最後就 dil5rap 大神的方法救了我 , 大家參考看看行不行 ^^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3635

楼主:
這個方法試過第一次可以.過了幾天又連接不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也是一樣的問題 , 攪了一整天 , 最後就 dil5rap 大神的方法救了我 , 大家參考看看行不行 ^^

http: ...

今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