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配置不知道疯狂变态不?

楼主(2016-05-18):
折腾了架DAYA550..PIXWK....开始的时候用郎宇X3508S.乐天40A..KV700黑色那种.带上云台鹰眼不带电池全重1600G左右.用4S5000和8000.电池还算可以的.装4S5000时全重2100G左右...1245和1445炭桨..电流计还专门拿万用表测好校正过的...悬停居然达到38--40A左右...BB响3.7V报警.续航时间就没超过10分钟.降落回来后放1分钟电压可以回到3.9左右..一直很郁闷续航时间.电流比想象中大多了...,,后来换了380KV的...也是一样的电机....用6S5000电池....电池性能不是很好了...悬停电流也达到了20A..这电池只能飞6分钟...唉!....搞不明白为什么电流那么大....别人都说悬停几A的我都怀疑是不是吹得或者电流计根本就不准确....也很难想象用这类配置飞20多分钟怎么飞的......看来要继续下去就要买好的6S电池了....又怕买来到不了20分钟以上甚至15分钟...那不如直接不玩了...正好手里有几块飞S1000的6S16000格式.性能都还不差..拿来一称重量1900G....当时买价也是1900....真是一G一块钱阿。。。比了下。。。挂上去没问题。。。。1600G+1900G=3500G全重。。。。。。为了能将就用。。。为了不买新的6S5000来只飞15分钟。。。。参考了大疆悟得配置。。600轴距。3510+14桨。。全重3400G。。。6S5000保守15分钟。。。。。。。因为S1000还在服役。。。所以买了AS150和XT150来打算改接头直接共用这大电池。。。。。。各位参考下我会不会可耻的失败。。。。飞不起来?或者电流大得更夸张烧东西???。。。或者续航1小时??。。。。

网友:
续航1小时有点夸张吧 哈哈

网友:
700KV感觉有点高,我的550轴距 3508 kv580 1355桨  上自组4S 5200   起飞重量2.0KG左右  只能飞13分钟左右。

网友A:
我的650,4108   4s5200    1355   2150g     14m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650,4108   4s5200    1355   2150g     14min

嘿嘿,差不多哈。 计算也是差不多这个数。

楼主:
很想不通那么重的飞机为什么会有人10A以下电流就可以悬停..还能飞28分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想不通那么重的飞机为什么会有人10A以下电流就可以悬停..还能飞28分钟

①你的  X3508S   KV700那配置有点不正常,38-40a,单个电机就10A左右,太高了。  还有电池还有很多点没放出了,才3.90V,可以在飞一会,下来回压在3.72左右就差不多了。
②低KV,大桨,上高压电池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①你的  X3508S   KV700那配置有点不正常,38-40a,单个电机就10A左右,太高了。  还有电池还有很多点没 ...

电流太大所以压降大...我有一次飞到显示12.几都没降落.两个电机突然停转小炸一下.降落回来又升到3.8V...后来都只敢飞到显示13.9就下来了...下来后又回到差不多15V.....4S不靠谱..所以换6S.....但现在6S电池都不是很好.虽然悬停电流20A...但时间更短.....显示22V降落会回到23V多.....但又不敢再飞了.要买新的6S5000部如直接把手里的6S16000拿来飞....等接头到了就换上去....3500G重.只要电机电调不烫...就万事大吉了.

网友:
我的 4108 1255碳桨 2.6kg 6s 5200mah 20minutes

网友C:
我的Y6改6S 10000MAH的,也能至少23分钟。另外一块同规格电池飞了27分钟。。。。。。。
你的为毛那么少?

网友D:
达亚550可以上悟一样的电机!e800动力套,悟是3.2公斤5800的电池续航12分钟左右,你上16000的电池重量能控制在3.2公斤左右是能到30分钟的!不过重量高了电机效率会变差!我是达亚550 e800简装,乐天40a,上6S8800全挂载3.1公斤3.5下来能悬停32分钟,上6s5300,2.4公斤悬停27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Y6改6S 10000MAH的,也能至少23分钟。另外一块同规格电池飞了27分钟。。。。。。。
你的为毛那么少?
...

我的4S配置悬停电流40A....6S配置悬停电流20A.....电流下不来...已经为这机要疯了.....也可以说已经找不到要换的东西了..刚刚突发奇想....装了4S电上去飞KV380的....居然也能起来...60%油门能悬停....电流居然还是20A......用6S也是20A能悬停...只不过油门只要40%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达亚550可以上悟一样的电机!e800动力套,悟是3.2公斤5800的电池续航12分钟左右,你上16000的电池重量能控 ...

我的4S配置悬停电流40A....6S配置悬停电流20A.....电流下不来...已经为这机要疯了.....也可以说已经找不到要换的东西了..刚刚突发奇想....装了4S电上去飞KV380的....居然也能起来...60%油门能悬停....电流居然还是20A......用6S也是20A能悬停...只不过油门只要40%

E800比3508大不了多少......你悬停电流一般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4S配置悬停电流40A....6S配置悬停电流20A.....电流下不来...已经为这机要疯了.....也可以说已经找不 ...

没量过电流!是有区别的e800是3510,350kv,1345桨实际是14寸桨,如果用大疆电调的话更好!大疆的精髓在电调!正玄驱动带动力回收,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4S配置悬停电流40A....6S配置悬停电流20A.....电流下不来...已经为这机要疯了.....也可以说已经找不 ...

没量过电流!是有区别的e800是3510,350kv,1345桨实际是14寸桨,也就是电机比3508更大些,kv更低些,桨更大些,如果用大疆电调的话更好!大疆的精髓在电调!正玄驱动带动力回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量过电流!是有区别的e800是3510,350kv,1345桨实际是14寸桨,也就是电机比3508更大些,kv更低些,桨 ...

等我接头到了用好的6S16000电飞飞就知道了......E800再好也不应该和3508差那么多阿..续航多了两三倍.....或者看看有时间找本地模友借好点的6S5000飞看看.....

网友D:
BB响应该设到3.3V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4S配置悬停电流40A....6S配置悬停电流20A.....电流下不来...已经为这机要疯了.....也可以说已经找不 ...

我的相反,4S 5000MAH,680KV电机的时候,悬停电流20A左右。6S 10000MAH,380KV电机的时候,悬停电流30A左右。当然这是由于电机和电池变重了才变大悬停电流的

楼主:
电池负载掉压大。怕低了没电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相反,4S 5000MAH,680KV电机的时候,悬停电流20A左右。6S 10000MAH,380KV电机的时候,悬停电流30A ...

今天用了6S16000电池..全重3500G.满电25V起飞时悬停30A....50%油门....可以飞20分钟...后来都是40A以上....BB响设置3.7..报警就下来了...回电到3.8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相反,4S 5000MAH,680KV电机的时候,悬停电流20A左右。6S 10000MAH,380KV电机的时候,悬停电流30A ...

6S 10000MAH你留空多久?

网友C:
引用 楼主:
6S 10000MAH你留空多久?

一个电池23,另外一个25到27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用了6S16000电池..全重3500G.满电25V起飞时悬停30A....50%油门....可以飞20分钟...后来都是40A以上.. ...

设3。6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电池23,另外一个25到27

30A÷60分钟等于每分钟500毫安耗电。就算10000毫安的电全放出来。理论上10000除于每分钟的500等于20分钟。是电流计不准还是时间计算不对?或者是电池实际容量比标的大?但20A以上电流悬停我相信。但我没搞懂我为什么4S5000悬停需要40A那么大电流。6S5000也要20A以上。。。有人同样的配置10A甚至更小就悬停了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等我接头到了用好的6S16000电飞飞就知道了......E800再好也不应该和3508差那么多阿..续航多了两三倍..... ...

不过16000的电池确实大了些!用5-8千更合适!重量大了效率也变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过16000的电池确实大了些!用5-8千更合适!重量大了效率也变低了!

我各种电池试过。最低悬停电流都是6S5000时的20A。。所以很郁闷有人的10A悬停是怎么回事?电流计不准还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各种电池试过。最低悬停电流都是6S5000时的20A。。所以很郁闷有人的10A悬停是怎么回事?电流计不准还是 ...

10a一个电机才2a多!2a多拉力单轴只有400克左右,你要能给起飞重量控制到1.5公斤就能10a电流悬停!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各种电池试过。最低悬停电流都是6S5000时的20A。。所以很郁闷有人的10A悬停是怎么回事?电流计不准还是 ...

而你3.5公斤的起飞重量单轴需要8-9百克拉力了!3508上6s要达到8-9百克的拉力要4-5a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而你3.5公斤的起飞重量单轴需要8-9百克拉力了!3508上6s要达到8-9百克的拉力要4-5a电流

但确实有人和我一摸一样的机子...重量相差100G上下...电流却少一半..所以我一直郁闷是不是我人品出问题了..

网友:
3.3V太低了,肯定一报警就要下来了。如果慢一点的话肯定炸机了。这样对电池也不好。3.3是炸机毁电池的节奏。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确实有人和我一摸一样的机子...重量相差100G上下...电流却少一半..所以我一直郁闷是不是我人品出问题了 ...

16000的电悬停10a!意思是他能悬停接近一个半小时!可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16000的电悬停10a!意思是他能悬停接近一个半小时!可能吗!

别人是6S5000全重2400G。可以10A悬停。留空接近30分钟。。。我6S5000全重2400G要20A悬停留空12分钟。6S16000全重3500G要30A以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别人是6S5000全重2400G。可以10A悬停。留空接近30分钟。。。我6S5000全重2400G要20A悬停留空12分钟。6S16 ...

差别这么大?电机参数,桨,都一样吗?   还有就是随着电压下降,电流会上升的,功率不变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别这么大?电机参数,桨,都一样吗?   还有就是随着电压下降,电流会上升的,功率不变情况下。

...

都是550。全重都是2300G。差别100G左右。都是同牌同款郎宇3508。同样380kv配13---14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是550。全重都是2300G。差别100G左右。都是同牌同款郎宇3508。同样380kv配13---14桨。

15寸桨试过了吗? 按你的说法6S5200 只有12分钟,那还不如580KV的电机,上4S 配13寸桨 了。。。 电池便宜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寸桨试过了吗? 按你的说法6S5200 只有12分钟,那还不如580KV的电机,上4S 配13寸桨 了。。。 电池便宜 ...

700kv的悬停40A。。很夸张。580的不会低于30A。所以直接380kv了。。。14寸桨已经不太抗风了。15寸最多电流降几A。估计15A左右。效率不大。但稳定度更差。全重才2400G。。15寸不稳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700kv的悬停40A。。很夸张。580的不会低于30A。所以直接380kv了。。。14寸桨已经不太抗风了。15寸最多电 ...

当时你kv700的用多大的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时你kv700的用多大的桨呢?

12.....13

网友:
土豪的世界看不懂......不过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