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4SG使用方法

楼主(2016-05-18):
在设置汽油机熄火开关时,只有在关闭熄火开关时油门摇杆才好用。熄火开关打开油门摇杆不好用。怎么回事。求指教

网友A:
搞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反了吧

舵机那个没法搞。只能这个方向。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那个没法搞。只能这个方向。有别的办法吗

樓主: 不明白你所講,請清楚地講一下.

网友:
“熄火开关”打开,油门摇杆是不启作用的啊。
另外有个怠速开关,你先理解字面意思,找到需要的功能,
再作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