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prc210装机贴

楼主(2016-05-18):
废话少说直入正题!
先说配置:
机架:geprc210
飞控:f3
点机:致盈gt2205
图传:fx799t 600wm
电调:20a(暂时不方便透露)
摄像头:hs1177
遥控接收:frsky x4r

楼主:
把分电板上锡,接着把图传套装上去(这个机架很特别,分电板和飞控是固定在上板的,和传统的机架不一样,飞控的方向需要再cf软件调设),上板刚好有预留固定图传的扎带口,很方便。

楼主:
x4r接收机把原来的针脚给拆下来了,方便塞进机舱里。

楼主:
因为分电板没自带嗡鸣器,所以使用f3的嗡鸣器功能(很多f3飞控上面的嗡鸣器插头是错误,需要把原来的插头给拔掉,直接把线焊接到正负机上)

楼主:
接着把电调的正负极焊接到分电板上,再把电调的信号线直接焊接到飞控上(电调的地线可以不接,飞控上的所以地线是通用的,飞控上已经接了5v供电的正负极,所以电调的地线可以不接)

楼主:
最后再把电机焊接上完成,整机重量在310g左右,还不错。

楼主:
来几张飞机完整图(gep机架的摄像头最高可以设置45°角度)

网友A:
3叶桨用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叶桨用多大的?

乾丰的5040

网友:
很耐炸的样子

网友:
削电池吗?

楼主:
飞机上板有电池卡扣,只要你绑紧就没事

网友:
现在机架都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