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主回不到中立位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5-18):
高手请教下,舵主有时候回不到中立位,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舵机比较屎

网友:
换数字舵机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舵机比较屎

正解

网友B:
确认你这遥控能很准的回到中位吗?要是确认就换好点的数字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认你这遥控能很准的回到中位吗?要是确认就换好点的数字舵机吧!!

恩恩,感谢指教

网友:
舵机不回中原因楼上都说过了。飞机不错,哪家的?

网友:
首先看看舵面受不受阻,你把舵机连杆拆下来看看舵机还能不能回中,能回中就是舵面不灵活,不能就换个舵机试试,换个舵机能回中就是舵机的事,还不能就要看看遥控器和接收机了

网友:
我觉得可以机械调中立,把堕机臂重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