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B86 PLUS的疑问请大家解惑……

楼主(2016-05-18):
如图……2块3S电池组成6S于CB86上充电测试充电器的最大输入电流……此为充电器电源待机功率
此时CB86 PLUS通电后,86待机功率2.2W左右,钳形表显示电流0.2A
好了,有疑问的地方来了……先看看CB86对6S用6A充电的界面
此时充电器+电源总功率180W左右 ,而钳形表显示充电器输入电流才12.5A左右,最高瞬间达到过13.XA
接下来,6S5A充电…… 总功率156W 充电器输入电流10.62A
再来,……3S6A充电…… 总功率100W 充电器输入电流6A多一点 ……

我的问题来了……
1、不是说CB86 PLUS是6路独立6A充电吗?这6*6A应该=36A的输入电流才对啊?怎么充电器输入电流最高才12.5A左右?这么算下来只是每块3S电池拥有6A充电而已吧?
2、标称的215W最大功率,实际算下来仅仅167.3W(181.7-14.4=167.3W)

网友A:
串联电路每个负载的电流是一样的,电压是相加的。输入电流最高12.5A是因为此时输入电压是12.5V(显示在左上角),此时功率大约160W,冲6s电池输出电压要升压到25.2v,所以输出电流大约是160w除以25.2v,大约6A。电路都有热损耗,所以实际功率要小于标称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电路每个负载的电流是一样的,电压是相加的。输入电流最高12.5A是因为此时输入电压是12.5V(显示在左上 ...

那可否这么理解,CB86实际还是一种“串充”,并非6个独立的(充电电压为4.2V最大充电电流为6A)1S充电器的结合体……?
当它以6A电流充1组3S的时候,充电器输入电流为6A多一点,照厂家宣传来理解此时充电器输入电流应该为6A*3=18A左右,而它仅仅只有6A,而此时3S电池组中各个电芯充电电流均有6A输入,那么依照欧姆定律分析,此3S充电电路应该属于“串联”……

网友:
P=I^2 * R=IV

网友B:
有人拆开过,说焊工是小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