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走航点为什么有的点会压住有的不压?

楼主(2016-05-18):
固定翼貌似偏的更多,总是有些点不压,这个能设置吗?

网友:
GPS的精度不够。

楼主:
它是有规律的隔一个点不压,应该不是gps的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它是有规律的隔一个点不压,应该不是gps的问题吧

航点碰撞半径圈调小点WP_R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点碰撞半径圈调小点WP_RAD

多谢,我试试,还会有别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