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区别3s6s电机?

楼主(2016-05-18):
在淘宝上买两个二手无刷电机,很便宜,8元一个(请忽略成色),没有标kv值,卖家也不知道。估计是450级电机。新手不知道这是3s还是6s电机。今晚用3s电池和电调驱动,都能转。电调一会就烫了,我想应该是电调太小了,30a。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A:
如果是6S的接3S电池感觉转速明显偏低。

楼主:
8块钱,也不管了,能用我已满足了。就是不知道kv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6S的接3S电池感觉转速明显偏低。

哈哈,转速还挺爆。我放心了

网友B:
买个转速表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转速表测一下

没钱

网友C:
电机连接可否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连接可否发下

卖完了,我捡剩的

网友D:
目测是450级别的电机,3S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测是450级别的电机,3S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E:
楼主,有个测速软件相当靠谱,名字是giri,用手机听筒采集声音,可能就是个音波分析软件,就可以测出转速,也是模友分享的,水果安卓都可以,很简单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个测速软件相当靠谱,名字是giri,用手机听筒采集声音,可能就是个音波分析软件,就可以测出转速, ...

有这样神器,等下试试。谢谢

网友F:
30a电调空转就会热,那你的马达的确只值8块钱了。

网友G:
你如何判断是450级别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如何判断是450级别的电机

看大小,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F:
30a电调空转就会热,那你的马达的确只值8块钱了。

我是全油门热的,换40a好点

网友:
700级的马达空转不过几安培电流而已,30a电调这么会发热呢?说明你的马达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