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电机,我应该选择哪种适合

楼主(2016-05-18):
2814/2820/3508,做个500/550轴距,飞行时间在25分钟以内。我应该选择哪款电机,机架是猛禽500/550。我有选择困难症。求推荐,吐槽

网友:
我喜欢3508,但也不明白其中优劣……楼下解答……

网友:
不要太相信数据,现如今的无刷电机在结构没有变化的情况下,效率相差不会很大。如果是我,我会把三种电机都买回来,再比较做工,动平衡,轴承品牌,选个最好的,其他两种退货。

网友:
3508,相对高一点

网友:
还要考虑起飞重量、桨的尺寸、电机KV值、电调的大小等选择电机。

网友A:
盘式电机应该稳一些

网友:
起飞重量?  4008Q也可参考

网友:
2814和3508基本一样的,在满油门的时候2814出力比3508大耗电基本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