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 耐摔板 舵面用纤维胶带粘这么会掉

楼主(2016-05-19):
问下 耐摔板 舵面用纤维胶带粘这么会掉 用了2个星期 脱胶 掉了 炸鸡  胶都化了 才2个星期

网友:
耐摔板就是魔术板,与KT板不同,它的表面没有附膜,如果直接用纤维胶带粘吸附的表面密合度就不好,容易脱开。所以每 次飞行前检查是十分必要的。如果因为这个导致炸机,只能说明你飞前检查做的不细不到位。再有,如果想要省事不检查粘接情况直接飞,好最好的就是在用纤维胶带粘接好后的胶带边缘打上薄薄的一层热融胶,把表面刮平整就ok了。我就是这样做的,一般不会出问题。但在飞固定翼之前检查操控联动部分的运行可靠性是十分必要的,不可忽视!

楼主:
飞前检查了上了天 脱了  感觉用纤维胶带不行 残胶到处都是 刚开始个吧星期很好 后来就开始慢慢有胶化开的感觉了

网友:
不要切开,直接板子上磨槽,用板子当铰链,再贴纤维胶带加强!

楼主:
买来就都切好了

网友:
得从力学角度解释,胶带粘的舵面就是容易掉。

网友:
加点热熔胶,或者用熨斗熨一下

楼主:
用塑料合页怎么样

网友:
我的和楼主一样

楼主:
一样开胶吗 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样开胶吗 怎么解决的

几个办法
1.薄薄的一层泡沫胶,再上纤维胶带
2、,用胶枪头烫胶带,不过日子久了还是会开

网友:
我的也是直接粘的,还没飞

网友:
经验之谈:市场上买到的纤维胶带,新的时候,及刚张贴的时候,粘度非常大,比普通胶带大;时间略长自己就开胶了,特别是纤维本身的微弱弹性也会使胶带非常缓慢,但是很持久的离开粘贴面。普通的透明胶带往往比纤维胶带更持久。如果不是非常大的受力面,不必用纤维胶带,用普通透明胶带就可以,多数情况比纤维胶带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样开胶吗 怎么解决的

换的好纤维胶带,飞了几次没有开的

网友:
16楼正解

网友(2016-06-24):
粘胶的地方用1000砂纸打毛再粘,或者上一点点热熔胶趁热刮平再粘,粘后用热熔胶枪的金属头熨烫一下,很难开的

网友:
买好点的纤维胶带

网友:
经验之谈:魔术板的特性决定了用胶带不好粘,一般是先抹一点泡沫胶后再贴胶带(透明的和纤维的)。魔术板机不建议用kt板的方式做舵铰链,最好用合页。它表面结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