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50左右级别的机器求配置

楼主(2016-05-19):
想组装个200、250左右级别的机器求配置,前期只想练练手,后期再加装
图传
和gps。同时推荐
遥控器
,最好时国产的

网友A:
250或者280吧,慢点飞,考虑后期的话就用250
预算充足上f3飞控,银燕的动
力套装,遥控器用at10,后期加装图穿也方便些
预算紧张的话……飞控换cc3d,遥控器换i6,能下将近300米,而且i6能刷10通道
我也是刚入魔,楼下清喷哈~

网友B:
收个旧的先练练呗!

网友C:
250机架+JMT电机2400kv+20A好盈(亚太版)+6045塑料浆+i6遥控器+cc3d/f3/pix飞控
有需要联系我。https://shop152807464.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