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换BF效果很明显

楼主(2016-05-19):
之前用CF不知是我水平差还是什么原因,不管怎么调都有抖动,后刷了BF默认参数飞不抖了。

网友A:
F3吗?还是CC3D?多大的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F3吗?还是CC3D?多大的机子?

280 NAZE32

网友B:
楼主飞得很厉害。长期保持着贴地面,高度起伏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飞得很厉害。长期保持着贴地面,高度起伏不大。

水平就一般而已,穿越机贴地飞比较容易做到。

楼主:
我的是280,现在已经落伍了,现在都是210或是更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