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精雕的不锈钢99

楼主(2016-05-19):
http://v.qq.com/iframe/player.html?vid=j0197ioru33&300&NaN&auto=0

网友A:
别的没看中,就看中那两条不锈钢的鞋

网友B:
加工时候我看见有把刀上面是个红宝石,那是做什么用的?加工螺纹那里好个性
检测竟然用的两坐标、tesa三坐标,三丰粗糙度仪
还有可以请教下,炮管自由摆动并且停在指定位置用的什么结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