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六轴不起飞,来个老司机帮忙看看我自查的对不

楼主(2016-05-19):
纯白新手,配置如下:六轴680全碳纤机架,朗宇4108S(380KV),1255浆,好盈铂金30A,哪吒V2套装控,天地飞9(左油门),6S达普10000mA。还没装云台、相机。现在总重3.5Kg。
出现问题:飞控调参一切正常(学着泡泡视频调的),GPS校准正常,LED闪烁提示正常
          1、就是不起飞,油门推到100也只在地上转。用手拿着推油门感到非常轻微的升力,前进后退动作电机也加速。
             2、掰杆动作执行后,油门放到最低马达也不停转。
我自己排查,1、马达、浆、重量不匹配。朗宇4108S 380KV单轴飞重官方推荐720g,搭配1255是600g左右,飞重即使出现问题也不能100油门也不飞啊,换浆的话最大还能换13的,再大浆片就打架了,山寨的机架。
2、M1~M6电机旋转方向,按照飞控说明书对照了好几遍了,机头右上起135逆时针,246顺时针。浆片没装错,可以提供轻微的上升力。
3、把所有电调恢复出厂设置,重新校准油门,把进角改为低进角(原来是默认的中进角)。这一步发完这个帖子就去试试。
4。如果3不行我就换13寸的浆,再买块6S5200的电池,这次买格氏的,重量轻点。
还有别的可能出现的原因?求大神指导!!!
还有个问题,电调调参时发现,天9说明书上说3通道是油门,我的却是2通道,是因为左右手吗

网友A:
电调是不是需要做下行程校准?

楼主:
我正在重新校准电调的油门行程,晚上再出去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是不是需要做下行程校准?

我正在重新校准电调的油门行程,晚上再出去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是不是需要做下行程校准?

中进角有必要改为低进角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进角有必要改为低进角吗

进角不需要

网友B:
据老衲观察,施主是把桨给装倒了……

网友:
我认为是你遥控上的左右手没设置对 油门肯定是通道3 如果这个错了 你推油门的时候或许是推到的是方向 或者是其他的 油门是其他的摇杆

网友C:
你在遥控上的监视上看 推动油门是左边的第三根动

网友:
kv低了,12寸桨应该用600kv左右

网友:
是用的碳桨吗。是不是把桨叶装反了,装反后就是这个结果就是你这样。

网友:
上个图给大家看看,这样才能看出问题

网友:
估计是浆反了吧 不然怎么才有轻微的风力呢   我装过一台   3508  380KV的 用6S 8000mah电池   六轴700   12寸浆 PIXHAWK   可以带动的呀

网友:
连接mp看下地面站怎么提示,

网友:
我觉得是不是应该看看油门曲线

网友D:
电调没校准,或油门通道接错了。

楼主:
重新设置了电调,晚上又去试了下,姿态和GPS还是没反应,手动倒是可以起飞,当然新手手动起飞是有代价的两个桨片的损失。大家帮我看看我问的第二个问题“2、掰杆动作执行后,油门放到最低马达也不停转。”感觉是控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遥控上的监视上看 推动油门是左边的第三根动

确实是第三根动,可为什么设置油门行程把电调插在第三通道没反应,插到二通道才能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没校准,或油门通道接错了。

我重新弄下看看,明天再试下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老衲观察,施主是把桨给装倒了……

等明天上图片帮我看看啊,现在机子在车库里,不想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没校准,或油门通道接错了。

电调校准了,油门通道,天9,1~9通道,用了前7个,第七通道(辅助通道一)接了U,其他的都是一一对应,这样对不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调校准了,油门通道,天9,1~9通道,用了前7个,第七通道(辅助通道一)接了U,其他的都是一一对应,这 ...

突然想到,是不是我的遥控器是店家给调的左手油门,现在2通道,原本该是3通道,插T的,现在改成2通道了,现在该把接收机和飞控的插口2、3对调插线?

楼主:
引用 楼主:
突然想到,是不是我的遥控器是店家给调的左手油门,现在2通道,原本该是3通道,插T的,现在改成2通道了, ...

艹某宝卖家,卖给我左手油门,把硬件改了,遥控器操纵杆模式没设置,还是原来的通道模式。我一纯白哪知道啊,现在改过来校准完遥杆了,明天再校下油门行程,应该能飞了

把1改成4应该就没问题了

把1改成4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艹某宝卖家,卖给我左手油门,把硬件改了,遥控器操纵杆模式没设置,还是原来的通道模式。我一纯白哪知道 ...

泡泡老师的视频没有认真的看

网友:
其实这个配置不算很好,1238桨配900KV电机,用3S 3300~5000mAh就足够了,6S 10000mAh的电池加上去太重了,不适合新手练习

网友:
我认为电池,你可以考虑换EP的试试,我们植保机用的是他们的,之前试过达普的,性能不是很好,EP 的电池很不错~

网友:
可能桨装反了,电机的正反旋转方向

网友:
格式的电池太贵了,我觉得EP的电池就够用,这个牌子的电池很不错,我用着感觉很好~你可以试试~

网友:
桨小了,390kv应该用14  15寸桨,12寸桨我2216 800kv小电机都在用。

网友:
没照片,还说啥啊,赶紧上照片

网友:
空机加电池就7斤,略重啊,电池不是越大越好的

网友:
这么多人说你桨装反了,你却视而不见。
我再巩固一下,你桨极大可能装反了。别以为有升力就对,两条,一是转向,这个你对了。二是桨的凹面向下,凸面向上,若反了,也会有升力,但不到正常升力的一半,自然飞不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设置了电调,晚上又去试了下,姿态和GPS还是没反应,手动倒是可以起飞,当然新手手动起飞是有代价的{:1 ...

飞控没问题,启动电机就会怠速运转,50%才会加速起飞,根据你的情况,重点应该在正确校正油门行程

网友:
感觉动力不足,单轴600g*6才3.6kg,飞机自重3.5kg电机和螺旋桨效率在打个折,肯定起不来。

网友:
建议楼主换3508的电机KV值高一点,电池用4S的,你现在的配置完全发挥不出电机的效率。
4108(380KV)的电机适合用15寸桨效率才高。

网友:
最重要的几项没有交代清楚
1、遥控模式是否正确
2、油门通道是否正确
3、是否对每个电调进行油门行程校准,这个必须一个个进行校准
4、桨是否装反,如果前面都没有问题,检查这项。
另外,你的配置没有问题,别听别人胡说八道。

网友:
恭喜楼主飞不起 , 飞起就确定是个血滴子 , 到时不知那个倒霉了 , 你还是多潜水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