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耐炸平衡好些的穿越机电机

楼主(2016-05-19):
近期计划装210穿越机,求各位大神推荐耐炸,平衡性好些的电机,谢谢。有配置的甩个配置给你也行,谢谢。

网友A:
感觉某燕的2204就很爽了,我是新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某燕的2204就很爽了,我是新手,呵呵。

耐炸不

网友:
用了20多套桨了,电机外壳都烂了,反正现在我用着没事。

网友:
致盈,不解释,

网友B:
MT2204 1806 2206什么的

网友C:
电机是精密零件,轻微的变形也是损坏....
穿越机就不要在意这些细节了,炸坏了直接换新拉倒~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是精密零件,轻微的变形也是损坏....
穿越机就不要在意这些细节了,炸坏了直接换新拉倒~

那哪种品牌的相对来说耐炸点?

网友B:
我用的 kensun2204Kv2300炸机达三位数包括全速撞灯杆,短时间失控导致倒扣加速日水泥地。仍然和新的一样(只是表面脏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