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组装个200、250左右级别的机器求配置

楼主(2016-05-19):
想组装个200、250左右级别的机器求配置,前期只想练练手,后期再加装
图传
和gps。同时推荐
遥控器
,最好时国产的

网友A:
250机架 某宝大把 想便宜就上玻纤的 电机2204或者1806 想暴力点就2204 电调15A差不多了 如果上4S电池的话就要20A的 浆的话5寸吧 6寸打浆了 不过也可以用 飞控CC3D 32 F3都是不错的 遥控天地飞 华科尔 都还可以